制PCB板需要哪些文件?

楼主(2021-08-24):
制PCB板需要哪些文件?

网友:
PCB文件就可以啦

网友:
原则上两份文件,一份是PCB版图,可以给原始文件,但最好能给Gerber文件,因为后者不存在兼容性问题。如果不会生成Gerber文件,PCB厂能否支持你的原始文件,需要沟通确认。注意,PCB软件的版本号也非常重要,务必完整确认。
另一份是工艺要求文件,PCB的所有参数除了要认真的在PCB版图中准确、完整的表达外,特殊工艺和要求一定要在单独的工艺要求文件中说清楚,包括要求使用的板材、某些焊盘、孔之类的特殊要求等,并且还要说明加工数量、分板方式、边沿处理、阻焊剂颜色、是否全检以及包装要求等等。即使是常规PCB,无任何特殊要求,数量也不多,同样应该给一份工艺要求文件,好习惯需要养成,不坚持不行,尤其是对于初学者。
除以上之外,如果你的PCB走线、孔径较细,临近走线较近或者有特殊加工工艺要求时,需要在布板前先与厂家沟通,确认加工能力及其对应的价格等信息后再开始着手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