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综合问题

楼主(2021-08-24):
我实在是搞不清楚这个综合的作用,说是把RTL级的行为逻辑转化成门级电路,也是把程序转化成电路,但是一般要什么时候才用到呢,好像我们现在做的都是直接写好程序仿真一下,就下到板子上去运行了,那综合是什么时候才要用到的,看资料感觉综合这部分也蛮重要的呀

网友:
你说的写代码,仿真,这部分还是在RTL行为级做的。
但你的RTL代码在下载到板子上这个过程之前,要做一个综合、布局、布线,按照FPGA的要求,综合成电路,然后讲bit流文件下到FPGA开发板上
一句话,你下板子之前,肯定得综合,只是这部分你做的很快(可能电路比较小,综合很快)。

网友:
如果用其他IDE或想自己一步一步完成的时候你可以在START里面找到每一步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