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稳压二极管型号

楼主(2021-08-24):
比如我要个稳压8v的二极管型号,在库里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
库里的型号与实际的参数手册里是一致的,比如IN4694的稳压值是8.2V。库里没有也没有关系,你可以直接输入参数手册里查出的型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