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地址线创建port时,报错

楼主(2021-08-24):
在用POWER SI工具进行频域仿真时,产生如下问题,在此求教。
1.地址线后端有上拉电阻时输出port时报错?错误见图片。(此处只选择了两根地址线,错误应该是和上拉电阻有关)

2.对下图中的DDR时钟线如何建立port?

网友:
这个我也不太熟练,如果是我我会检查一下两根线连接的电阻电容使能了没有?上拉电源网络使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