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问题

楼主(2021-08-24):
    VX2.6
推挤过孔时候,边上同讯号的孔会自动消失,是为什么?要去哪里设置?

走线时候下via直接带上泪滴,怎么取消这个设置?

网友A:
    设置一下相同讯号的via clearance。泪滴里面取消动态泪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下相同讯号的via clearance。泪滴里面取消动态泪滴

可以告知具体在哪里设置?
    主要是我发现同一个设计里,有的net via就不会推挤掉,有的就会,是要按照不同net设置吗?
    动态泪滴我能看到的地方都勾掉了,但是还是会自动加。而且自动添加的时候,都没办法在shape上直接下via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告知具体在哪里设置?
    主要是我发现同一个设计里,有的net via就不会推挤掉,有的就会,是要按照不 ...

    加qq2492837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