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 走蛇形线报错

楼主(2021-08-24):
有没有人遇到过allegro17.2 走蛇形线差分没问题,单端蛇形线报错强退的问题啊,太难受了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哪位大神帮忙下

楼主:
已解决,17.2在snake模式下去走单端蛇形线以然报错,可以在走线模式下右键勾选Snake mode走单端蛇形线,差分也可以,另外Snake options的功能也使得蛇形线更加灵活。

网友A:
    不建议捕捉中心这种走法,因为你这样捕捉中心走线就只能走一根线,走不下第二根线,这个BGA区域走线的技巧是,选择两个任意的孔,一起走线,然后删掉不需要的那根。或者将另一根转接到其他的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捕捉中心这种走法,因为你这样捕捉中心走线就只能走一根线,走不下第二根线,这个BGA区域走线的技巧是,选择两个任意的孔,一起走线,然后删掉不需要的那根。或者将另一根转接到其他的网络。

    这个功能不是也可以贴via走吗,先试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捕捉中心这种走法,因为你这样捕捉中心走线就只能走一根线,走不下第二根线,这个BGA区域走线的技巧是,选择两个任意的孔,一起走线,然后删掉不需要的那根。或者将另一根转接到其他的网络。

你都没理解灵活这两个字,自己多试试这几个命令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都没理解灵活这两个字,自己多试试这几个命令就知道了

    那没啥好说的,以后你会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没啥好说的,以后你会知道

    我能提出这个问题,你会觉得你说的那种基操我会不知道吗,技术是要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勇于尝试的,都没去试过就凭想象吗,只能来吧展示了,这可不是什么删掉再接上之类的,每条线一气呵成,毫无修改,这就叫灵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能提出这个问题,你会觉得你说的那种基操我会不知道吗,技术是要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勇于尝试的, ...

请问楼主遇到过这种差分线 gap怎么改数值,单端蛇形布线的时候gap 间距就是0的问题吗?也是17.2版本,16.6版本没有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遇到过这种差分线 gap怎么改数值,单端蛇形布线的时候gap 间距就是0的问题吗?也是17.2版本,16. ...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你跑下database check试试,还不行就重新破解一下吧

网友(2021-12-24):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你跑下database check试试,还不行就重新破解一下吧

    好的 ,我重新破解一下。谢谢。

网友(2022-08-09):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你跑下database check试试,还不行就重新破解一下吧

    在17.2的constraint manager 中same net spacing中 line to 》更改一下数值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