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4的过孔打在焊盘的DRC怎么关闭

楼主(2021-08-24):
过孔靠近焊盘一直报DRC,请问在哪里设置关闭?

网友A:
SMD Pin Models里面有个Via at SMD pin 的开关,你试下看看是不是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D Pin Models里面有个Via at SMD pin 的开关,你试下看看是不是这里

是指这里吗? 这里已经设置了 还是不行

网友B:
在Same Net Spacing那里也进行同样的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ame Net Spacing那里也进行同样的设置试试。

same net spacing 那里都是off的,还是一样的报错。

网友:
在Same Net Spacing那里也进行同样的设置试试

网友C:
    Setup-- Constraints --Modes --SMD Pin勾Off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up-- Constraints --Modes --SMD Pin勾Off

    按你的方式可以了,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