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LTIUM怎么把一块板子上面挖一小块出来?

楼主(2021-08-25):
请教下altium怎么把一块板子上面挖一小块出来?

网友:
在keep-out层画出你需要的形状

网友:
中间去掉的轮廓线在机械层就行了

网友:
如果想做成两个板子相扣,手工能掰掉,可以做成拼板的槽就行,槽的形状一般有V型槽、邮票孔、空心连接条

网友:
    如果你只是在板子上挖一个类似通孔的效果就很简单,直接在板框所在层画出你需要的图形,你想挖什么样的通孔,就画什么样的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