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管理和质量体系管理怎样有效的整合?

楼主(2021-08-25):
流程管理和质量体系管理怎样有效的整合?

网友:
个人觉得流程应该是体系管理的一部分。体系就是将各流程整合成一个系统,让其有效的运转。在体系中,程序文件本来就是一个个流程的体现,跨部门的复杂流程,我们可以作为程序文件,每个工作流程我们也可以形成单个的流程,作为体系的三阶文件,成为体系文件中的一部分,作为体系运行的有力支撑。至于文件的模板,以及文控,其实ISO9000体系本身没有硬性规定,完全可以根据自身实际能力去操作,只需要制定内部能理解和能得到有效执行的程序即可。

网友:
个人理解:可以把流程管理纳入体系管理。可以把相应的流程规定作为体系管理的第三层文件出现。

网友:
整合还是需要用心,不断去实践,说写作一致并不容易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