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请问在ADS中用Momentum仿真时怎么加电源?

楼主(2021-08-25):
最近在做A类功放,放心不下,想放到Momentum里仿真一下,可是发现Momentum里没有电源,DC_Feed,和GsAs FET。不知道怎么才能加进去。

网友:
可以把Momentum中的电路 做成模块 然后进入电路仿真中调用 交叉仿真

网友:
个人认为比较精确,只要你的元件模型正确建立

网友:
layout环境下是不能加的,所以你必须在layout环境下做momentum设置,然后creat component,ok之后回到schematic界面,从lib中调用你创建的symbol,然后在加你想要的。

网友:
个人认为比较精确,只要你的元件模型正确建立. a2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