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线设计

楼主(2021-08-25):
    高速线距离12v的电源铜皮很近会影响高速线的信号质量吗?

网友:
    12V当作高速线的参考层就会有影响

网友(2021-09-26):
    从个人经验角度来说,肯定是有影响的。按照经验,至少要做到1MM的间距隔离,高速线频率越高,越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