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准则] 行为准则的分类有哪些?

楼主(2021-08-25):
行为准则的分类有哪些?

网友:
"应该"型行为准则。"应该"就是人类主体在众多价值事物中选择具有最大正向价值效应的事物的实际过程,"应该"型行为准则的价值本质就是选择和实施能够产生最大正向价值效应的行为准则,即主体行为所必须达到的价值高度。

网友:
"不能"型行为准则:"不能"就是人类主体在众多价值事物中拒绝具有最大负向价值效应的事物的实际过程,"不能"型行为准则的价值本质就是逃避和拒绝能够产生最大负向价值效应的行为准则,即主体行为所避免超越的价值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