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见过AD9在使用过程中偶尔会出现原理图中有些器件的引脚不用时悬空,更新PCB...

楼主(2021-08-25):
有没有见过AD9在使用过程中偶尔会出现原理图中有些器件的引脚不用时悬空,更新PCB时报failed add net class?

网友:
你怎么不升级用现在版本了

网友:
破解的有的时候是电脑软件设置问题  AD自带的也有BUG

网友:
破解版自带时不时抽风属性。你说的这两问题我都碰到过,手动调下,或者重新导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
管脚悬空的你可以检查下是不是自己设置属性的问题。如果没问题那可能就是AD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