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采用pspice软件观察某电路中的输入和输出的波形时,需要利用什么类型的分析

楼主(2021-08-25):
当采用Pspice软件观察某电路中的输入和输出的波形时,需要利用什么类型的分析?

网友:
    瞬态(transient)分析,所谓的波形吗,X轴就是时间呗

网友:
    怎么调也不会出来的,你电源是用的单电压当然不行了当输入波形到负半周时,你没有负压,他如何出来下半周呢如果想调出负压,在正向输入端加入1/2 VCC的偏置,用两个电阻分压即可

网友:
    输入输出波形是瞬态(时域)分析

网友: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