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膏在SMT生产中有什么样的作用?

楼主(2021-08-25):
锡膏在SMT生产中有什么样的作用?

网友:
触变剂(Thixotropic):该成份主要是调节焊锡膏的粘度以及印刷性能,起到在印刷中防止出现拖尾、粘连等现象的作用

网友:
活化剂(Activation):该成分主要起到去除PCB铜膜焊盘表层及零件焊接部位的氧化物质的作用,同时具有降低锡,铅表面张力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