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样要和厂家说明哪些事项?

楼主(2021-08-25):
客户在提交PCB打样订单时,需要向PCB打样厂家说明哪些事项呢?下面,就让小编来告诉你。

1、材料:说明PCB打样用什么样的的制作材料,最普遍的是FR4,主要材料是环氧树脂剥离纤维布板。
2、板层:说明制作的层数。
3、阻焊颜色:颜色有好多种,可根据自身要求来选择,一般的是绿色。
4、丝印颜色:PCB板上的丝印的字体和边框的颜色,一般选择为白色。
5、铜厚:铜的厚度一般根据PCB电路的电流来进行科学计算,一般越厚越好,但成本会更高。
6、过孔是否覆盖阻焊:过阻焊就是将过孔绝缘起来,否则就是让过孔不绝缘。
7、表面涂层:有喷锡和镀金。
8、数量:制作PCB样板的数量要说明清楚。

网友:
PCB打样用什么样的的制作材料,最普遍的是FR4,主要材料是环氧树脂剥离纤维布板。

网友:
铜厚:铜的厚度一般根据PCB电路的电流来进行科学计算,一般越厚越好,但成本会更高。

网友:
    过孔是否覆盖阻焊:过阻焊就是将过孔绝缘起来,否则就是让过孔不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