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从PADS LAYOUT启动ROUTER

楼主(2021-08-25):
    以前使用pads LAYOUT,可以直接点击工具->PADS ROUTER,就可以直接启动ROUTER开始布线。
但是今天同样操作后,在ROUTER的输出窗口显示如下:

重启电脑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请问哪位高手能给点建议
毕竟ROUTER布线还是比LAYOUT方便很多。

楼主:
    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将LAYOUT文件转成ROUTER可以打开的文件,然后我在ROUTER中完成布线后再转回PCB文件。

楼主:
    我重新安装了PADS VX 2.7,然后尝试从LAYOUT启动ROUTER,结果还是不行,弹出提示:
由于找不到xf_Session.dll,无法继续执行代码。重新安装程序可能会解决此问题。
    实在是无语了。真是搞不懂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转ASC  再转回去 一般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ASC  再转回去 一般可以解决

    谢谢帮助!能帮忙稍微详细说一下具体操作吗?我之前一直都没有用到ASC。
你说的“转ASC,再转回去”,具体是用什么转ASC,如何转ASC,具体如何再转回去?

网友B:
    是不是你的文件出问题了,上传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文件出问题了,上传给你看看。

    应该不是文件的问题,因为无论我打开哪个之前都正常的PCB文件,点击ROUTER按钮,都会出现下面的问题:

网友B:
    有安装加密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安装加密软件吗?

确实有装加密软件(亿赛通),但是之前一直都安装加密软件的,也是可以直接从layout切换到router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文件类型的默认路径位置没有更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助!能帮忙稍微详细说一下具体操作吗?我之前一直都没有用到ASC。
    你说的“转ASC,再转回去”,具 ...

    文件--导出--asc --全选--勾选元件和网络  导入就文件--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