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请教,如果ADS中没有管子的layout,怎么做版图仿真?

楼主(2021-08-25):
请教,如果ADS中没有管子的layout,怎么做版图仿真?

网友:
就算有Layout你也不能用有源期间在momentum里面仿真嘛。Momentum基于矩量法,只能分析平面(两维半或者平面3维)电路,如微带线、带状线等的电磁耦合、辐射等等。要考虑无源电路、有源电路综合的效果,建议参考RF EDA资料交换区里面的:ADS原理图和Momentum联合仿真资料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