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PCB多层板分层原则

楼主(2021-08-25):
    Pcb板(印制线路板)有单面、双层、及多层之分。多层板的层数不限,目前已经有超过 100 层的 PCB,常见的是四层和六层板。
    简单的四层板在Top Layer和Bottom Layer的基础上增加了电源层和地线层,极大程度地解决了电磁干扰问题,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还可以提高导线的布通率,缩小PCB板的面积。

    多层板层数设置是非常灵活的,根据实际情况设计者可以进行合理的设置。那么,pcb多层板分层原则又是什么?各种层的设置应满足以下几点:

    1、电源平面应该靠近地平面,与地平面有紧密耦合,并且安排在地平面之下。 元件层的下面为地线层,它提供器件屏蔽层及为顶层布线提供参考层;
    2、信号层应该与内电层相邻,不应直接与其他信号层相邻,所有的信号层应尽可能的与地线层相邻;
    3、将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隔离。如果条件允许,将模拟信号线和数字信号线分层布置,并采用屏蔽措施;如果需要在同一信号层布置,则需要采用隔离带、地线条的方式减小干扰;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电源和地应该相互隔离,不能混用。
    4、多层板在设计的时候,各层应保持对称,而且最好是偶数铜层,若不对称,容易造成扭曲。

网友:
    电源平面应该靠近地平面,与地平面有紧密耦合,并且安排在地平面之下。 元件层的下面为地线层,它提供器件屏蔽层及为顶层布线提供参考层;

网友:
    信号层应该与内电层相邻,不应直接与其他信号层相邻,所有的信号层应尽可能的与地线层相邻

网友:
    将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隔离。如果条件允许,将模拟信号线和数字信号线分层布置,并采用屏蔽措施;如果需要在同一信号层布置,则需要采用隔离带、地线条的方式减小干扰;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电源和地应该相互隔离,不能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