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主频的DSP和ARM的性能如何比较?为什么ARM比较适用于控制而DSP使用与大量数据处理?

楼主(2021-08-25):
同主频的DSPARM的性能如何比较?为什么ARM比较适用于控制而DSP使用与大量数据处理?

网友:
一般说来,ARM的功耗小,适合于对功耗要求比较苛刻的地方,而DSP功耗较大。
你不能假设他们主频相同然后比较优劣,因为两者的主频一般并不相同。ARM的优点不在于主频,而在于片上外设比较丰富,接口多种多样,适合于各种嵌入式系统。DSP当然就是以速度高为优点,用途比较专。

ARM上可以方便的移植各种嵌入式操作系统,实时的和非实时的,而DSP的操作系统一般都用实时的,比如TI的dsp一般使用自带的BIOS。

另外它们的流水线是不同的,ARM的流水线在程序跳转时不用清空,而DSP的流水线在程序跳转时需要插入空指令以清空,所以ARM在处理需要频繁跳转的程序时更有优势,而DSP更适合处理单任务的程序。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