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性测试到底在测什么?

楼主(2021-08-25):
来同学们,先背诵一下软件测试的8大特性:功能、安全、性能、可靠、可用、可修改、可变性、互操作性。

其实这8大特性在测试中并不能完全的独立出来,而是相互交叉缠绕,缺一不可。

平时我们对功能、安全、性能都有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但对可靠性测试这样的多特性的特质,应该怎么做呢?

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可靠性测试。

可靠性测试

可靠性特性:在指定条件下使用时,软件产品维持规定的性能级别的能力。
上述定义,有三个要素要考虑:
规定的环境,比如某些设备中的某些零件在高海拔或者潮湿环境,它的实际寿命要小于规定寿命;在比如网络流量监控软件,监控视频监控环境下流量使用情况,这么着的话,流量监控软件的规定环境就是视频监控的环境。
规定的时间,比如服务类型的软件,如724365全天候的服务。
规定的性能,比如CPU在规定的温度条件下,持续续航不降频。

成熟性(maturity):指软件产品为避免由软件中错误而导致失效的能力。
比如遇到支付失败的问题,软件要有成熟的处理手段。
比如我们向国家电网交电费,在国家电网内部的软件因为某个模块出现问题导致交电费失败的问题。

容错性(fault tolerance):指在软件出现故障或者违反指定接口的情况下,软件产品维持规定的性能级别的能力。
现在,国家电网把收费委托给了支付宝,每次用户支付后,支付宝都会给国家电网一个反馈,那么如果有意外出现,比如本来要返回给国家电网一个状态码, 现在给了一个文本文件,那么国家电网的相关接口要处理这种意外情况的能力。
不能因为某个节点出现问题,导致整个系统瘫痪。

易恢复性(recoverability):指在软件失效(崩溃)的情况下,软件产品重建规定的性能级别并恢复首直接影响的数据的能力。
比如系统突然蓝屏,我们正在编辑的Word,在系统重启后内容是否还存在。Word是有这个功能的。

比如Google浏览器发现浏览器异常关闭,再重启后会提示是否打开原来的那些窗口。

一般的比如服务器都会有主备两套服务,来避免主机突然挂掉而影响业务。
可靠性的依从性(reliability compliance):指软件产品遵循与可靠性相关的标准、约定或法规的能力。

比如有些车辆的召回,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相关规定, 那么如果车辆出现问题,在召回的时候,各国的召回情况也有所不同。这就是可靠性要依从各个规定、标准。

网友:
规定的环境,比如某些设备中的某些零件在高海拔或者潮湿环境,它的实际寿命要小于规定寿命;在比如网络流量监控软件,监控视频监控环境下流量使用情况,这么着的话,流量监控软件的规定环境就是视频监控的环境。

网友:
容错性(fault tolerance):指在软件出现故障或者违反指定接口的情况下,软件产品维持规定的性能级别的能力。

网友:
    易恢复性(recoverability):指在软件失效(崩溃)的情况下,软件产品重建规定的性能级别并恢复首直接影响的数据的能力。

网友(2021-11-08):
    对啊,我发现没有公司做可靠性试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