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数字逻辑电路的设计过程和传统逻辑电路设计的区别

楼主(2021-08-25):
FPGA的数字逻辑电路的设计过程和传统逻辑电路设计的区别?

网友:
基本没有区别,只是FPGA的逻辑设计,你可以不用考虑具体的数字逻辑实现单元的构成,但传统逻辑电路设计必须考虑这些,并自己搭建

网友:
前者通过专用软件对单片fpga门阵列编程达到设计目的;后者通过运用数字逻辑器件进行电路设计实现设计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