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现代电路分析,为什么电路中任意一个节点到零电位接地点之间,必须有直流通道?

楼主(2021-08-25):
Pspice现代电路分析,为什么电路中任意一个节点到零电位接地点之间,必须有直流通道?

网友:
SPICE算法是用迭代法求解微分方程的方法计算电路的。如果没有直流通道该点的电压就没有初值,没法做迭代运算

网友:
    节点电位本身不是完备的电路变量,节点电位是相对值,它的大小、正负是相对于参考点的,参考点选取的不同,该节点电位也会不同。
在一个电路中,在选取某个节点为参考点后,得出的各节点电位,才是一组完备的电路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