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在STM32的VDDA上连接的电感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1-08-25):
    如图,如题,这个电感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滤除高频干扰

网友A:
    VDDA应该是模拟量的电源 最好用电感和数字电源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A应该是模拟量的电源 最好用电感和数字电源隔一下

隔的话不应该用磁珠么

网友:
    模数分离

网友:
    这个电源的名字是不是要区分下

网友:
    电感两端的网络标记不应该相同,不然电感不起作用。用于AD采样的电源,对电源的质量要求高,所以进行一级RC滤波。

网友:
    电源名字应该区分下,电感应该起隔离作用

网友(2022-08-19):
    滤波,电源设计一般都是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