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测试仪和阻抗分析仪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8-25):
之前有客户问LCR和阻抗分析仪都能测电阻、电感、电容,那么他们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安泰测试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阻抗(electrical impedance)是电路中电阻、电感、电容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的统称。阻抗衡量流动于电路的交流电所遇到的阻碍。阻抗将电阻的概念加以延伸至交流电路领域。
LCR 测试仪和阻抗分析仪被设计用于测试电子元件在某些频率或宽频率范围内的阻抗。如果阻抗不符合规格,则这些电子元件将不能正常工作。
测量原理:
日置HIOKI的LCR 测试仪和阻抗分析仪使用自动平衡电桥法(ABB) 和 射频电流-电压法(RF I-V) 两种方法测量阻抗。
使用自动平衡电桥法的LCR测试仪或阻抗分析仪可以在较宽的频率范围内(1MHz~100MHz)测量较大的阻抗,适用于低频、通用测试,但尚不足以进行高频测试。
而使用射频电流-电压法的仪器通常提供较高的精度(约1%左右),并可以在高频下测试较大的阻抗。
LCR和阻抗测试仪的差别
LCR 测试仪和阻抗分析仪可以使用以上两种方法测量阻抗, 这两种产品之间的差别更多的是功能和显示:
LCR 测试仪:通常采用单一频率进行测量并提供数值。
阻抗分析仪:阻抗分析仪可以不断地切换频率进行测量,并提供频率特性图,也可以执行等效电路分析。

网友:
阻抗分析仪可以不断地切换频率进行测量,并提供频率特性图,也可以执行等效电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