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插入损耗看哪个频率点?

楼主(2021-08-25):
信号的传输速率为6Gbps,对应的基波频率为3Ghz,这是为什么,知道的可以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理论:按照插损的公式IL=-20lgT(T为传输系数),插损只和T有关,T只和阻抗有关,这样的话,插损岂不是只和阻抗有关,而和频率无关。

网友:
关于为什么频点是1/2的速率,指路 通信原理的信号、编码、以及数字基带传输 这三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