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得电容库可以自己建吗?怎么建?

楼主(2021-08-25):
sigrity得电容库可以自己建吗?怎么建?

网友:
    我也想知道,sigrity自带的电容库里好多资源不能用,最好把需要的电容S2P转成.XML文件,具体怎么转请大神们现身指导。

网友:
在analysis model manager里自己建,存成.amm文件,然后工程中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
    在软件提供的电容库里选中你需要的电容模型,右键选择COPY to Project library,然后保存你的电容库

楼主:
    多谢多谢,都试一试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