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mbol 提示 duplicated

楼主(2021-08-25):
    建symbol的时候,有几个PIN的名字是一样的, 提示 duplicated pins with different properties,不能保存,
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
谢谢

网友A:
    更改名字的类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改名字的类型试试

连个引脚功能一样,想保留一样的名字,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网友B:
    不能用一样名字的pin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一样名字的pin name

OK,谢谢,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是怎么处理名字一样的pin,比如有好几个gnd管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OK,谢谢,我想问一下你们平时是怎么处理名字一样的pin,比如有好几个gnd管脚

不客气。用text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