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缺少

楼主(2021-08-25):
PIN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软件,在什么情况下遇到的

网友:
提示已经非常清楚,根据器件找管脚,再分析网络。比如 U3-29,找到U3器件的29脚,再对比原理图就很容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2021-10-01):
你这个问题主要是标签没有加到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