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14.3.20 补了一下泪滴就变成这样了?

楼主(2021-08-26):
那些飞线怎么取消掉,明明都连上了的,补了泪滳就这样了,撤消了也这样,怎么恢复?

网友A:
把所有track和polygon影藏掉,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track和polygon影藏掉,再看看。

怎么隐藏,如果隐藏了又改回来还有吗?

网友B:
    重新更新铺铜,然后重新规则检查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更新铺铜,然后重新规则检查一下看看

那不是铺铜,是线段堆在一起画的。

楼主:
    搞定了,按快捷键N就改好了,

网友A:
    这个只是隐藏飞线,drc后可能还是会报错。
    按Ctrl+d,找到track,可以选择隐藏和显示。
    查看是否有一段region,若有,把它删了即可。
建议铺铜还是用polygon,不要用track去叠加,否则可能每次加泪滴后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隐藏飞线,drc后可能还是会报错。
按Ctrl+d,找到track,可以选择隐藏和显示。
    查看是否有一段re ...

    region 是什么?找了找,没找到

网友:
    不管region,不管它,你就把track影藏掉,在单层模式下看看,是否有其他东西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