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差分信号测量

楼主(2021-08-26):
         如题,用示波器普通探头测量差分信号中的一级对地波形,和利用差分探头测量差分信号,测试得到的数据会有多大差异?
    在没有差分探头的情况下,能用普通探头测差分时钟信号么?

网友:
    要看被测信号的频率和示波器的带宽

网友A:
    可以测,普通测量做差就可以,时钟信号什么时候成了差分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普通测量做差就可以,时钟信号什么时候成了差分信号了?

LVDS

网友:
    lvds 你用示波器观察直流电平和信号峰峰值特征就行,示波器频带低探头不匹配的话,只影响峰峰幅度。除了特征其实lvds你啥也看不出来,我一般用万用表

网友:
    用两个单端点PN,然后信号相减就行,注意两个通道之间要做desk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