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直流电阻不平衡率

楼主(2021-08-26):
(1)相电阻不平衡率。相电阻不平衡率是指三相绕组中直流电阻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与三相直流电阻的平均值之比。设三相变压器三个“相绕组”的电阻值分别为Ra、Rb和Rc,且令Ra最大,Rc最小。由此,相电阻不平衡率Sp为

(2)线电阻不平衡率。线电阻不平衡率是指三相变压器绕组的线直流电阻中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与三个线电阻平均值之比。设三相变压器的三个线端a、b和c中的任意两个端子间的直流电阻分别表示为Rab、Rbc和Rca,且设Rab最大,Rbc最小。由此,线电阻不平衡率Sl为

按规定容量为1. 6MVA以上的电力变压器,相电阻不平衡率不应大于2%,无中性点引出的绕组,线电阻不平衡率不应大于1%;容量在1.6MVA及以下的电力变压器,相电阻不平衡率一般不大于4%,线电阻不平衡率一般不大于2%。从工程实用的角度看,完全可以认为线电阻不平衡率为相电阻不平衡率的一半。因此建议对所有三相变压器,无论其容量大小,均可只规定出直流线电阻的不平衡率限值为2%。

由不对称负荷引起的电网三相不平衡可以采取的解决办法:

1、将不对称负荷分散接在不同的供电点,以减少集中连接造成不平衡度严重超标的问题。

2、使用交叉换相等办法使不对称负荷合理分配到各相,尽量使其平衡化。
3、加大负荷接入点的短路容量,如改变网络或提高供电电压级别提高系统承受不平衡负荷的能力。

4、装设平衡装置。 简要列出以上几种解决三相电压或电流不平衡对电网及电能质量危害的技术措施。

具体应该采取哪一种措施更为合理有效,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经过技术和经济比较后确定实施。

在低压三相四线制的城市居民和农网供电系统中:由于用电户多为单相负荷或单相和三相负荷混用,并且负荷大小不同和用电时间的不同。所以,电网中三相间的不平衡电流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这种用电不平衡状况无规律性,也无法事先预知。导致了低压供电系统三相负载的长期性不平衡。对于三相不平衡电流,电力部门除了尽量合理地分配负荷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网友:
对于三相不平衡电流,电力部门除了尽量合理地分配负荷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网友:
将不对称负荷分散接在不同的供电点,以减少集中连接造成不平衡度严重超标的问题

网友:
体应该采取哪一种措施更为合理有效,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经过技术和经济比较后确定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