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12V直流电机,用PMOS 好还是N MOS性价比更高?

楼主(2021-08-26):
驱动12V直流电机,用PMOS 好还是N MOS性价比更高?

网友:
一般的直流电机都是采用N-MOS构成H桥进行电机驱动的,也有搭配N-MOS和P-MOS共同使用的,N-MOS相对于P-MOS要便宜一点

网友:
看你电流,PMOS一般内阻大点,发热大点,价格贵点;NMOS内阻小点,价格便宜点

网友:
看需求,一般用N-MOS就可以了

网友:
    功能实现NMOS即可,有其他需求的话考虑下导通内阻、价格、驱动方式......以及好不好买

网友:
    楼主,马达驱动芯片可以找我哦
主要产品(一级代理):音频ADC/ DAC,音频CODEC,视频ADC/DAC,音频运放,视频放大及其他运算放大电路,低功耗mcu,电源管理IC(包括LDO稳压/ DC-DC升压/ DC-DC降压/ LED背光驱动/锂电充电/充电保护),复位IC,时钟IC,接口IC(485/422/232,DVI/HDMI等),马达驱动等等。免费提供样品及技术支持,请联系 企鹅号:2885293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