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以控住多路电流开闭的办法吗?

楼主(2021-08-26):
有可以控住多路电流开闭的办法吗?

网友:
用晶闸管来充当开关

网友:
    模拟矩阵开关行不行

    该电路包含8×16个模拟开关阵列,7到128个地址译码和锁存电路。通过不同的地址信号,可以对128个开关寻址。DATA端口输入逻辑电平“1”或“0”,可对模拟开关打开或关闭。模拟信号范围从VDD到VEE。还可以通过芯片CS,允许对芯片开关阵列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