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在ADS中S参数可以仿真噪声系数吗?

楼主(2021-08-26):
在ADS中S参数可以仿真噪声系数吗?

网友:
我记得是可以的。楼主。

网友:
先说噪声:这里通常是在ADS中的S参数仿真环境下。当需要进行噪声计算时,要勾选S参数仿真设置里的“计算噪声”选项。重新计算S参数会发现,结果数据中包含了nf和nfmin。 nf:当前总噪声系数。 nfmin:最小噪声系数(在完美噪声匹配情况下)

网友:
在低频电路中,元器件的尺寸相对于信号的波长而言可以忽略(通常小于波长的1/10),这种情况下的电路被称为节点(lump)电路,此时可以采用常规的电压、电流定律来进行电路计算

网友:
看看别人怎么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网友:
引用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