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铺的铜隐藏起来了,要怎么设置铺好了可见呢?

楼主(2021-08-26):
altium designer铺的铜隐藏起来了,要怎么设置铺好了可见呢?

网友:
选项有点多不知道选哪一个呀?

网友:
有可能你的铜皮面积太小 其实是没有铺成功

网友:
    如果是隐藏的,可以尝试在这里恢复

不显示的原因还可能是
    1 没有重新铺铜,
2 铺铜的网络表是no net

    3 当前图层中没有一个焊盘或过孔或线是这个网络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