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与FPC之间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1-08-26):
PCB与FPC之间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
FPC不仅是可以挠曲的电路板,同时它也是连成立体线路结构的重要设计方式,这种结构搭配其他电子产品设计,可以构建出各式各样不同的应用

网友:
对于PCB而言,除非以灌膜胶的方式将线路做出立体的形式,否则电路板在一般状况下都是平面式的

网友:
FPC当然可以采用端子连接方式进行线路连接,但也可以采用软硬板避开这些连接机构,一片单一FPC可以利用布局方式配置很多的硬板并将之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