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软件的元器件库没有单片机咋办?

楼主(2021-08-26):
Pspice软件的元器件库没有单片机咋办?

网友:
用protues吧。里面有很多单片机的仿真库,仿真单片机的功能很强大,最新的版本已经可以仿真ARM7了

网友:
可以只画单片机的外围电路,可以用作部分电路的仿真,其实对于稍复杂的电路,仿真得到的结果只能做为参考,自己动手搭建个实际的电路才最有意义

网友:
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