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PCB电路板调试技巧

楼主(2021-08-26):
无论是让别人做的板子,还是自己设计制作的PCB板,拿到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板子的完整性,如镀锡裂痕短路开路钻孔等问题,如果板子的作用比较严谨,那么可以顺带检查下电源与地线间的电阻值。

一般情况下,自己动手做的板子在镀锡完成后就会将元器件装上,而让人做得话,只是一个带孔的镀锡PCB板空壳,需要拿到手的时候自己安装元器件。
有人对于自己设计的PCB板有较大的信息,所以喜欢一次性先把元器件上全了再测试,其实,建议最好还是一点一点来。下面电子元器件采购平台来说一说。

PCB板调试可以先从电源部位开始。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上一个保险丝然后连接电源(为了以防万一,最好使用稳压电源)。
使用稳压电源设置好过流保护电流,再把稳压电源电压往上慢慢调升,此过程需要监测板子的输入电流、输入电压跟输出电压。
当电压往上调的过程中,并未出现过流保护且输出电压正常,那么,表示该板子的电源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超出正常输出电压或过流保护,那么,就要排查故障原因。

在调试过程中逐渐将模块安装上去,每上一个或者几个模块时,都遵循上面的步骤进行测试,这样有利于避免设计初一些较为隐秘的错误,或者安装元器件错误,从而导致过流烧坏元器件。
如在安装过程中出现故障,一般用以下几个方法排查:
故障排查方法一:电压测量法

测量电压法

当出现过流保护,不要急着拆卸元器件,先确认各个芯片的电源引脚电压情况,看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后再依次检测参考电压、工作电压等。
比如:硅三极管在导通时,BE结的电压会在0.7V左右,CE结则一般在0.3V或更小值。
当测试的时候发现BE结电压高于0.7V(这里排除达林顿等特殊三极管),那么就有可能是BE结开路。依次方法,检查各点电压就能排除故障。
故障排查方法二:信号注入法
信号注入法
信号注入法要比测量电压来得麻烦,在将信号源输送到输入端,我们需要依次测量往后各个点的波形,从波形中找到故障点。
当然,也可以用镊子去检测输入端,做法就是用镊子碰触输入端,然后观察输入端的反应,一般这种方法被用在音视频放大电路情况下使用(注意:热地板电路及高电压电路千万不要使用此方法,容易发生触电事故)。
该方法检测到前一级正常,而后一级有反应,那么故障并不在后一级,而是在前一级上。
故障排查方法三:其他

PCB电路板外观检测机

上述两种属于较为简单且直接的方法,另外比如常说的看、闻、听、摸等,则属于需要些经验的工程师才能够检测出问题。
一般“看”,并不是看检测仪器的状态,而是看元器件的外观是否完整;“闻”主要是闻元器件的味道是否异常,比如烧焦味、电解液等味道,一般元器件在损坏时都会发出难闻的烧焦味。

而“听”则主要是听工作状态下板子的声音是否正常;关于“摸”,并不是去摸元器件是否松动,而是用手去感受元器件温度是否正常,比如工作状态下,该冷的元器件却发热,而该发热的元器件却异常冰冷。在摸的过程中切勿直接用手去捏,以防温度过高将手烫伤。

网友:
    当出现过流保护,不要急着拆卸元器件,先确认各个芯片的电源引脚电压情况,看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后再依次检测参考电压、工作电压等。

网友:
    新PCB板调试可以先从电源部位开始。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上一个保险丝然后连接电源(为了以防万一,最好使用稳压电源)。 使用稳压电源设置好过流保护电流,再把稳压电源电压往上慢慢调升,此过程需要监测板子的输入电流、输入电压跟输出电压。 当电压往上调的过程中,并未出现过流保护且输出电压正常,那么,表示该板子的电源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超出正常输出电压或过流保护,那么,就要排查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