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路板?电路板设计有哪些步骤?

楼主(2021-08-26):
    电路板英文Printed Circuit Board的,直译为“印刷线路板”,还有线路板,PCB板,PCB等称呼,是当今科技时代电子设备中不可或缺的部件,电路板的出现对电子产品诸多功能和使电路集成成为可能。它主要由焊盘、过孔、安装孔、导线、元器件、接插件、填充、电气边界等组成,各组成部分的主要功能如下:
    焊盘:焊接元器件引脚的金属孔。
    过孔:有金属过孔和非金属过孔之分,其中金属过孔用于连接各层之间元器件引脚。
    安装孔:固定电路板。
    导线:连接元器件引脚的电气网络铜膜。
    接插件:电路板之间连接的元器件。
    填充:地线网络的敷铜,可以有效的减小阻抗。
    电气边界:确定电路板的尺寸,所有电路板上的元器件都不能超过该边界。
    电路板分类:
    线路板按层数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和多层线路板三个大的分类。单面板,在最基本的PCB上,零件集中在其中一面,导线则集中在另一面上。因导线只出现在其中一面,所以就称这种PCB叫作单面线路板。双面板是单面板的延伸,当单层布线不能满足电子产品的需要时,就可能需要用到双面板。双面都有覆铜有走线,并且可以通过过孔来导通两层之间的线路,使之形成所需要的网络连接。多层板是指具有三层以上的导电图形层与其间的绝缘材料以相隔层压而成,且其间导电图形按要求互连的印制板。多层线路板是电子信息技术向高速度、多功能、大容量、小体积、薄型化、轻量化方向发展的产物。
    电路板的基本设计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 电路原理图的设计原理。
    (1)主要是利用protel DXP的原理图编辑器来绘制原理图并生成 网络报表,显示电路原理和各个元器件的链接关系的报表。
    (2)设计印刷电路板并生成印刷电路板报表.如生成各种报表,如生成引脚报表、电路板 信息报表、网络状态报表等,最后打印出印刷电路图。
    2.电路原理图的设计步骤:
    (1)设置电路原理图的大小与版面,从元件库取出所需元件放置在工作平面;
    (2)根据设计需要连接元器件,调整布线后元器件;
    (3)结构线缆的EMC设计,
    (4)PCB的EMC设计
    (5)原理器件的EMC设计,
    (6)电路板制造加工和功能调试

网友:
    线路板按层数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和多层线路板三个大的分类。单面板,在最基本的PCB上,零件集中在其中一面,导线则集中在另一面上。因导线只出现在其中一面,所以就称这种PCB叫作单面线路板。双面板是单面板的延伸,当单层布线不能满足电子产品的需要时,就可能需要用到双面板。双面都有覆铜有走线,并且可以通过过孔来导通两层之间的线路,使之形成所需要的网络连接。多层板是指具有三层以上的导电图形层与其间的绝缘材料以相隔层压而成,且其间导电图形按要求互连的印制板。多层线路板是电子信息技术向高速度、多功能、大容量、小体积、薄型化、轻量化方向发展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