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MT贴片加工生产资料的常见问题有哪些?

楼主(2021-08-26):
请问SMT贴片加工生产资料的常见问题有哪些?

网友:
PCB板上没有标记点和过程边缘。会造成由SMT贴片机的PCB导轨侧组件无法粘住。缺少标记点会导致PCB板较小位置的校正精度低。

网友:
SMT组件与PCB板上的SMT焊盘不对应。例如,SMD焊盘太宽或太窄,无法匹配SMD元件。

网友:
PCB板上的SMT图号或丝网印刷图号不清楚,例如,当位数在中间时,无法确认位数指向的焊接垫。

网友:
如果贴片电阻精度为1%,请在BOM表中指定。如果不是,则默认值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