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传感器在化工电气设备中的应用

楼主(2021-08-26):
       电流测量在化工电气技术管理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工厂里面的动力系统大多靠电力提供,最经典的就是电动机,电动机提供功率的大小与电流的大小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确定了电流的大小,也就知道了提供的功率,并可以通过功率的数据去判断:电动机的运转是否正常、负荷侧设备(风机、水泵、搅拌器等)运转状态是否正常、电机与负荷的配合是否合理。
       一个完整的测量系统,包括:信息的提取、转换存储与传输、显示和记录、处理和分析等各环节。电流的测量也涉及信息的提取,这个任务是由电流传感器来完成的。
       电流互感器是根据机电继电保护来进行设计的,因此,电流互感器在运行的时候通常会有较大损耗。
       电流互感器现在测量大电流体积也应该很大。它不仅消耗铜和钢,而且安装和拆卸时也消耗人力和时间。在测量电流时,电流互感器应与主导线串联,与电流表连接的二次导线应较粗,给远程测量和远程控制带来很大的麻烦。
       在测量中,要求信号传输的精度,而在保护中,信号的动态范围往往是比较大的,因为受到铁心磁饱和的限制,所以平时都是采用电磁式电流互感器把计量用电流互感器和保护用电流互感器给分开来。
       如果遇到短路电流比较大的情况下,电流互感器铁心就会饱和,电流的信号就会失真。因此,需要复杂而昂贵的保护装置来将失真信号校正为其原始形状。
       传统电流传感器就是指电流互感器,现有的电流互感器检测,测量电流所使用的互感器,是由一个封闭的铁心和缠绕在铁心上的初级线圈及次级线圈所组成,其原理与结构和一般小型变压器相同。 它安全可靠。无过流、烧坏等缺陷,无高压危险。配合现代数字集成电路和数字控制电路。它的功能将更加完善,能够实现远程数字遥测和远程控制监控工作。
       制造业中电流互感器主要用于其电力系统的继电器保护和计量、电气设备的负荷监测控制,对于电流互感器的精度要求不太严格,但对其稳定可靠性要求较高,这与制造业连续生产的特点相吻合。

网友:
    电流互感器现在测量大电流体积也应该很大。它不仅消耗铜和钢,而且安装和拆卸时也消耗人力和时间。在测量电流时,电流互感器应与主导线串联,与电流表连接的二次导线应较粗,给远程测量和远程控制带来很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