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芯威Type-C PD控制芯片ET7301BY / ET7303兼容FUSB302

楼主(2021-08-26):
    随着USB Type-C(也称USB-C 或Type-C)接口被强力推广,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PC/平板、硬盘、电视、可穿戴、车载等。
    无锡力芯微推出TYPE-C控制芯片ET7301BY / ET7303完美兼容FUSB302
    它支持 usb 类型 c 连接器应用与配置通道(cc)控制逻辑检测和指示功能。
    此产品支持灵活的硬件解决方案来配置 dfp / ufp / drp 连接。 它可以通过 i2c 总线接口连接到控制器。 ET7301BY / ET7303执行 usb 类型 c 检测,包括附加、分离和定位。
    它设置 vbus 阈值自动检测以及各种充电电流水平。 为多平台支持提供了软件灵活性。 集成了 usb bmc pd (电力传输)协议的物理层,允许高达100w 的电力和角色交换。 Bmc pd 块支持 c 类型规范的替代接口。
    产品特点:
●具有自主 drp 开关的双角色功能
    ● usb 电源传输(pd)规范2.0,版本1.1支持
●高速 i2c 接口
●供电电压: 2.8 v 至5.5 v
●低备用电源电流: idd 25ua (典型)
●封装: WLCSP-9 (ET7303),QFN14(ET7301BY)
    相比传统的USB接口,USB Type-C能实现更高的电源传输功率,在USB PD功率传输协议下,充电的电压电流指标,可以提升到20V/5A即100W的最大功率;还能实现更高的数据传输,包括智能数字音频,高清视频,10Gbps的高速数据等。
    随着USB电源传输(PD)的持续成功,需要定义一个从USB Type-C端口管理器到简单的USB Type-C端口控制器的公共接口:
    1显示了USB Type-C端口管理器TCPM和三个USB Type-C端口控制器TCPCs之间的互连图。根据USB PD规范中定义的时间约束,可以使用一个TCPM驱动多个TCPC。TCPM和TCPC之间的连接被定义为USB Type-C端口控制器接口,TCPCI。
    USB Type-C端口控制器接口,TCPCI,是一个USB Type-C端口管理器和一个USB Type-C端口控制器之间的接口。此规范在满足USB Type-C功率传输协议要求的同时,标准化了USB Type-C端口管理器(TCPM)和USB Type-C端口控制器(TCPC)之间的通信。
    USB Type-C端口控制器接口(TCPCI)的目的是在TCPC和TCPM之间提供一个定义好的接口,以便标准化和简化USB Type-C端口管理器的实现。
    TCPC是一个功能块,它封装了VBUS和VCONN电源控制,USB Type-C CC逻辑,USB PD BMC物理层和协议层,而不是消息创建。
    ET7303是一款USB Type-C和功率传输(PD)控制器,符合USB Type-C™1.2和功率传输(PD 3.0)规范。ET7303支持Type-C端口控制接口(TCPCI)。ET7303集成了一个完整的Type-C收发器,包括Type-C终端电阻,Rp和Rd,并启用USB Type-C检测包括连接和方向,内部结构如图2所示,其中Rp电阻用电流源Ip代替,可以不受电源电压误差的影响:

网友A:
    相比传统的USB接口,USB Type-C能实现更高的电源传输功率,在USB PD功率传输协议下,充电的电压电流指标,可以提升到20V/5A即100W的最大功率;还能实现更高的数据传输,包括智能数字音频,高清视频,10Gbps的高速数据等。有点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比传统的USB接口,USB Type-C能实现更高的电源传输功率,在USB PD功率传输协议下,充电的电压电流指标, ...

    是的,现在华为小米包括联想他们都的笔电和平板都在用这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