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做控制一定要软核吗?

楼主(2021-08-26):
FPGA做控制一定要软核吗?

网友:
你所谓的软核是FPGA集成的asic核如51核,ram核?还是说的IP核?FPGA起到的是桥梁的作用也可以是主心脏;开你用在什么地方;现在很多FPAG已经把像ARM,POWERPC做成硬核集成在里边了,只要在加一些软的外设就和代替很多电路;所以要看你说的软核是什么

网友:
基本都需要的。除了MCU和更大规模的处理器应用需要用到软核之外,即使是DRAM的读写都有做好的软核,以保证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
可以的,但效果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