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1-08-26):
    大神帮忙看下这个芯片是哪个型号呀?根据丝印没查到相关信息。

网友:
    SCT12A0  2.7V-14V输入, 30W全集成同步升压转换?

网友A:
    30W集成同步升压DCDC,全称应该是SCT12A0DHKR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W集成同步升压DCDC,全称应该是SCT12A0DHKR

好的,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