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PCB为什么大多都是绿色的?

楼主(2021-08-26):
PCB板表面的颜色,其实是阻焊剂的颜色。阻焊剂一是可防止元件错焊现象的发生,二是延缓器件使用寿命,防止器件线路氧化和腐蚀。 如果比较了解电子产品,你会发现,PCB颜色一般都是绿色的。这主要是因为绿色阻焊工艺最成熟、简单,绿色板也更环保。 除了绿色,PCB板还有白色、黄色、红色、蓝色、亚光色,甚至还有菊色、紫色、黑色、亮绿色等。白色的存在,因为它是制作灯具类产品必须用到的色料,而其他颜色的使用,多出于是为区分不同的产品样品。公司从研发到产品落地整个阶段,根据PCB板不同用途,实验板也许会用紫色,重点板会有红色,计算机内部的板件又会用黑色,通过颜色加以区分标记。 至于绿油,其阻焊油墨是历史最悠久、最便宜最普及的。有许多优势: 1、pcb加工中,电子产品生产包括制板以及帖片,期间有几道工序要经过黄光室,而绿色PCB板在黄光室的视觉效果最好; 2、其次,在SMT贴片加工时,上锡、贴片以及AOI校验这些步骤,都需要光学定位校准,绿色的底板仪器识别时更为友好; 3、部分检测工序依赖工人观察(不过现在大都使用飞针测试代替人工了), 在强光照射下不停地盯板子,绿色对眼睛友好; 4、绿色的PCB还比较环保,废弃板进行高温回收处理时,不会释放有毒气体。 其他PCB颜色,像蓝色和黑色分别掺了钴和碳,因为有微弱导电性,会有短路风险。 另外,像黑色、紫色、蓝色灯,PCB基板颜色太深了,会增加主板的检验和维修难度,工艺上也不好控制。 以黑色板为例,黑色板在生产中最容易因工艺和原料配比问题,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明显色差,导致PCB不良率高。黑色电路板的走线也不容易辨别,这会为后期维修和Debug增大难度,许多PCB工厂都不怎么使用黑色PCB。 即使在军工、工控领域,对品质要求极高的产品,也都使用绿色PCB基板为主。PCB板颜色,也丝毫不影响其使用性能。 综上,我们不难理解,电路板PCB基板颜色为什么会以绿色为主。

网友:
氧化铝是陶瓷基板中最常用的基板材料,因为在机械、热、电性能上相对于大多数其他氧化物陶瓷,强度及化学稳定性高,且原料来源丰富,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技术制造以及不同的形状。 按含氧化铝(Al2O3)的百分数不同可分为:75瓷、96瓷、99.5瓷。氧化铝含有量不同,其电学性质几乎不受影响,但是其机械性能及热导率变化很大。纯度低的基板中玻璃相较多,表面粗糙度大。纯度越高的基板,越光洁、致密、介质损耗越低,但是价格也越高。

网友:
    白色的存在,因为它是制作灯具类产品必须用到的色料,而其他颜色的使用,多出于是为区分不同的产品样品。公司从研发到产品落地整个阶段,根据PCB板不同用途,实验板也许会用紫色,重点板会有红色,计算机内部的板件又会用黑色,通过颜色加以区分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