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选型技巧

楼主(2021-08-26):
电阻

封装0201 0402 0603 0805 1206 1812 2512 2. 功耗 1/20 1/16 1/10 1/8 1/4 1/2 3. 精度 默认为5%精度,取样电阻和反馈电阻用1%精度

电容

1.常见的贴片陶瓷电容 0402 0603 0805等,容值小,通常10uf以下,耐压好。缺点受温度影响大

2.铝电解电容 有直插和贴片,容值较大,100uf左右,缺点:寄生电阻大,里面为液体,寿命低。

3.钽电容 滤波效果很好,体积小,缺点:耐压低,价格贵。 当负载需要瞬时大电流时,容值选择大些,以便储存更多能量,比如GPRS模块,发射时瞬间需要2A大电流,如果电容选择的小,那么电压就会被拉低,从而影响其他电路,导致其他电路不能工作。容值也不是越大越好,对于高频率电路,比如开关电路,频率较高,充放电很快,因此需要较小的电容,以便能够跟上频率的变化。另外,电容大的铝电解电容或者插针电容容易存在寄生电感,因此往往需要和小陶瓷电容并联,优势互补,提升滤波效果。通常小于10uf用陶瓷电容,10uf—100uf用铝电解或者钽电容均可,几百uf左右的用铝电解。另外,还需要考虑封装以及耐压(通常大于2倍额定工作电压),加工方法,寿命,成本(插件便宜)等因素。

电感

功率电感,普通电感,共模电感
DCR(内部电阻)尽量小,功率损耗小。严禁达到饱和电流Saturation,当达到饱和电流后,感值急剧下降,相当于导线。

二极管

普通二极管:优点:反向漏电流小,反向击穿电压高,缺点:正向压降大

肖特基二极管:DSK14正向压降低,反向恢复快,缺点:反向漏电流大,反向击穿电压低

稳压管:带负载能力低,不允许负载有过大电流

TVS瞬态二极管:当输入电压超过击穿电压时,提供低阻抗回路,主要应用于浪涌保护,静电防护。

网友:
钽电容 滤波效果很好,体积小,缺点:耐压低,价格贵。 当负载需要瞬时大电流时,容值选择大些,以便储存更多能量,比如GPRS模块,发射时瞬间需要2A大电流,如果电容选择的小,那么电压就会被拉低,从而影响其他电路,导致其他电路不能工作。容值也不是越大越好,对于高频率电路,比如开关电路,频率较高,充放电很快,因此需要较小的电容,以便能够跟上频率的变化。另外,电容大的铝电解电容或者插针电容容易存在寄生电感,因此往往需要和小陶瓷电容并联,优势互补,提升滤波效果。通常小于10uf用陶瓷电容,10uf—100uf用铝电解或者钽电容均可,几百uf左右的用铝电解。另外,还需要考虑封装以及耐压(通常大于2倍额定工作电压),加工方法,寿命,成本(插件便宜)等因素。

网友:
    功率电感,普通电感,共模电感! (内部电阻)尽量小,功率损耗小。严禁达到饱和电流Saturation,当达到饱和电流后,感值急剧下降,相当于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