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吉时利源表进行二级管测试

楼主(2021-08-26):
I-V测试是二级管测试必不可少的项目。二极管I-V特性分析通常需要高灵敏电流表、电压表、电压源和电流源。吉时利源表2450是二极管特性分析的理想选择,提供四象限精密电压和电流源/负载,可精确地发起电压或电流以及同时测量电压和/或电流,其电压和电流测量分辨率分别达到10 nV和10 fA。
选择一台可靠的仪器是测试的基础,正确的操作方法也会让测试更加可靠,安泰测试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使用吉时利源表进行测试的小妙招。
Q1 消除引线电阻引起的误差
I-V测试时,使用4线连接法,可以消除引线电阻的影响。当引线与二极管连接时,注意Force HI和Sense HI引线与二极管阳极端相连,Force LO和Sense LO引线与二极管阴极端相连。尽可能使连接靠近二极管,以消除引线电阻对测量准确度的影响。特别是在源或测量大电流或低电压时,这一点很重要。
Q2 减少电磁干扰的小技巧
如果测量低电平电流(<1μa),推荐使用后面板的三轴同轴连接器和三轴同轴电缆,不建议使用前面板的香蕉插孔。三轴同轴电缆具有屏蔽功能,能减少电磁干扰效应(电磁干扰效应可能会干扰读数)。
另外,为减少电磁干扰还需要把二极管放置在避光的金属屏蔽箱内。
Q3 生成、执行和浏览I-V曲线的步骤
吉时利源表2450具有直观、多点触控用户界面。通过吉时利源表2450,只需几个简单的按键步骤,便可生成和浏览I-V曲线,快速完成二极管I-V测试。操作如下:

网友:
I-V测试是二级管测试必不可少的项目。二极管I-V特性分析通常需要高灵敏电流表、电压表、电压源和电流源。吉时利源表2450是二极管特性分析的理想选择,提供四象限精密电压和电流源/负载,可精确地发起电压或电流以及同时测量电压和/或电流,其电压和电流测量分辨率分别达到10 nV和10 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