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TEP与Footprint可否固定绑定

楼主(2021-08-26):
    我使用的是17.2版本
因为需要使用STEP
所以最后都用STEP档跟足迹关联
但是每个STEP档关联时都要在做微调
如果不同的案子用同一个符号在布局时就需要再重微调一次

是否能像altium一样直接设置一次后就不需要每次汇入微调

网友A:
    STEP与Footprint可否固定绑定,应该不行绑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EP与Footprint可否固定绑定,应该不行绑定吧!

因为Altium有元件库可以直接汇入3D与零件做一次位置偏移设置后
    之后汇入就不用重新设定
    所以我看看Allegro新版17.4或17.2有没有类似功能

网友:
    可以的,在封装中映射

网友:
    可以,在建封装的时候可以绑定好,后续用到这个封装就有了对应的3D

网友:
    在做封装的时候就匹配好3d模型,然后PCB中调用的是你设置好的封装就可以显示3D或者导出step。注意是一定调用你匹配好的封装,有的小伙伴会在PCB的封装路径中设置很多封装库,记得把你设置匹配好的库放到最上面,这样优先级才高,否则遇到同名封装,有可能就调用到其他库里面没有匹配好3D的封装。

楼主:
    感谢楼上高手分享
    17.2去查看后发现真的可以绑定,还可以3D浏览
前版本不能所以没去注意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高手分享
17.2去查看后发现真的可以绑定,还可以3D浏览
前版本不能所以没去注意

怎么绑定?

网友:
    可以的,打开封装,setup-->Step package Mapping中映射保存即可

楼主(2022-01-07):
引用 网友B:
    怎么绑定?

就是在設計元件時就去點選對應的STEP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