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8422/MS8413/MS8412/MS8416音频光纤同轴解码芯片样品技术支持

楼主(2021-08-26):
    MS8422N是一款24位,高性能异步采样率转换器,它集成了数字音频接口接收器,它支持IEC60958,S/PDIF,EIAJCP1201和AES3接口标准。
音频数据由音频接口接收器或三线串行音频输入端输入,通过2个三线串行音频输出端输出。
在软件模式或硬件模式下,可通过控制端口控制MS8422N。QFN32
MS8413是一款接收并解码、数模转换的数字音频电路,它支持IEC60958,S/PDIF,EIAJCP1201和AES3接口标准。模拟部分集成插值滤波器、多bit数模转换器、输出模拟滤波器。MS8413含有数字去加重模块,可以工作在3.3V和5V下。这些特性使它成为DVD播放解码器、数字通信设备等无线设备的理想选择。封装SSOP28

MS8416T/MS8416N 是一款接收并解码数字音频数据的电路,它支持 IEC60958,S/PDIF,EIAJ CP1201 和 AES3 接口标准。
    MS8416T/MS8416N 具有软件模式与硬件模式,可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通道状态数据保存在寄存器中,可以更方便的读取。GPO 管脚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可以选择不同的信号输出。 封装TSSOP-28/QFN28
    MS8412是一款接收并解码、数模转换的数字音频电路,它支持IEC60958,S/PDIF,EIAJCP1201和AES3接口标准。模拟部分集成插值滤波器、多bit数模转换器、输出模拟滤波器。
MS8412含有数字去加重模块,可以工作在3.3V5V下。这些特性使它成为DVD播放解码器、数字通信设备等无线设备的理想选择。 采用SSOP28封装。

网友:
    MS8413是一款接收并解码、数模转换的数字音频电路,它支持IEC60958,S/PDIF,EIAJCP1201和AES3接口标准。模拟部分集成插值滤波器、多bit数模转换器、输出模拟滤波器。MS8413含有数字去加重模块,可以工作在3.3V和5V下。这些特性使它成为DVD播放解码器、数字通信设备等无线设备的理想选择。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谢谢分享